接修一台联想SL410独显 特机00 折腾要死

楼主(2012-09-29):
客户拿过来说是在维修站没修好,让换主板要900元,受不起,才拿这里来修试试。
首先无特机,测公共点阻值正常,然后找到系统供电芯片ISL6237,5V电感对地正常,3V只有70,明显有问题,因上管出错可能性大,直接将其拆掉,再量,变成120,测PQ60焊盘对地值,既然是无穷大,看来不是管子问题,而且不只一个地方问题哦,静下心,慢慢弄喽。找来图纸,找到PQ60,看后面的电路,发现后面有四个电容和一个保险与其相连,不多想,直接拆掉保险,料板上找来找去没找到相同的,直接拆个相同体积的电阻装上,再量PQ60的焊盘阻值,正常了,且与公共点相联,将PQ60装回去;
然后,二话不说,对照下管型号找来一个换上,再量电感,还是120,这下闷了;这又是什么情况啊,仔细察看图纸,发现下管型号是4816,再看我刚才拆掉的,尽然是4712,恍然大悟,一定是维修站的人换的,应该不通用(呵,维修站果然也有菜鸟),于是迅速在料板上找到一个4812换上,再量电感,阻值正常了,那个爽啊,心想搞定了。
接电,又闷了,两个电感电压都是0点几,还有问题啊,唉,该下班了,明天再搞了。
第二天早上一来,立马打开图纸ISL6237,上电测量,VIN电压正常,ONLDO,VCC,都正常,再量BST供电,两个都没有,应该是芯片问题了,随手捡了块料板,一看具然就是6237,呵,看来有天助,不让我耽误时间,迅速换上,再量,OK了,有点小激动,装机上电,电流直上到一点三,亮了,收工。

网友:
91发了十几个回复的,迅维人气不行哦,一个反应都没有,想赚点人气都难啊

网友:
二话不说,对照下管型号找来一个换上,再量电感,还是120                      这里你没打错么?

网友:
看来楼主修的顺利呀!

网友:
这里的讲的就是NO PIC NO TURE

网友:
没有待机的都还是满好修的。

网友:
不错,维修站的人还是有良心的,要不难就麻烦了。

网友:
维修蛮顺利,还没有被那帮人把铜管整坏

网友:
挺顺利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