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2-09-29):
求助,电压比较器输出电压应该如何计算,并且在这个电路图中的工作原理,谢谢大家多多指教.这个是一个DELL D600的风扇控制电路,

网友:
358不是比较器,这是运放,这两者还是有差别的,楼主可自行查阅资料,网上一搜一把。

运放基本原理非常简单,同相输入大于反相,就输出高电压,反之输出低电压。这个电路的功能就是使风扇的供电电压受控于FAN1_PWM信号,注意这是个线性供电控制电路而不是PWM

网友:
A18的3脚大于2脚时,1脚输出高电位,Q18开始导通,,也就得到了VCCFAN1,随着Q18 4脚电压升高,通过R88和R89分压在2脚最高可得到3V左右的电压

网友:
2L分析挺好的,学习中

网友:
c134这个藕合电容起充放电作用吧

网友:
LM358输出脚电压应该是多少呢,只知道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电路和单元供电电路的原理相同的,Q18的控制级是一个脉冲电压,Q18和D9来产生风扇的供电,就相当于有些机器的充电电路一样

网友A:
FAN1_TACH那个是起来什么作用?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1_TACH那个是起来什么作用?大师

风篇的转速控制,一般是EC管理吧。仅供参考。

网友:
FAN1_PWM这个电压会变吗,还是一个固定的电压值呢,

网友:
同高则高。同低则低。。很好记

网友:
输出电压上下拉电阻有关系,,。。。。。。。。。。。。。。。。。

网友:
高是有多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