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失效

楼主(2012-09-29):
今修到AM2的主板不认USB设备,测试到5V电压正常,下一步就没思路了,求思路!

网友:
两根数据线没有打值吗

网友:
两根数据线阻值为15千欧

网友:
数据线的阻值有这么大吗?15千欧?

网友:
不会吧,这么大

网友:
正常500 600 左右

网友:
数据线阻值太大,从数据线跑线,中间连接有电感,电阻

网友:
跑下数据线相连的元器件,如果没问题,南桥虚汗

网友:
干南桥,加焊一定确保回弹如果还不行南桥挂了。

网友:
中间的那两根线通常在300-800  ,可以考虑换下USB的接头

网友:
我测了一下好板的USB中间的两根数据数阻值也是15K

网友:
不能那么大吧

网友:
你表笔拿反了吧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去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