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是新机器EC时钟产生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2-09-29):
对于一些新机器上EC上的时钟信号(PM_SUS_CLK),相信接触到一些I系列机器的人并不陌生,在一些主板中这个信号并不是由EC自身产生,而是由PCH提供的,对于PCH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给EC提供时钟信号,大家也是各抒已见,最终都没有确切答案,在论坛上也搜索 了关于此信号产生的问题,大家有两种意见:
1、EC要得到时钟后才会输出RSMRST#信号给PCH、因为EC没有时钟不可能工作,也就没法输出RSMRST#信号,
2、PCH要接收到RSMRST#信号才能输出时钟信号PM_SUS_CLK给EC,
对于上述两种答案,就好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大家都一直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在这里徘徊着。最终也没有结果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也有自己的理解,本人以HP V3000 板号:05232 中的这个信号产生的时序作了分析,如有不对之处,还请给予指正,千万不要拍砖哦,谢谢
个人觉得PM_SUS_CLK信号会不会是在开机后南桥收到时钟信号后才发出的呢,如截图:南桥在收到时钟信号后发出PM_SUS_CLK信号经U50B产生G792_32K信号给温控芯片U12 ,温控芯片在接收到G792_32K信号后其2脚发出RSEST#PM_SLP_S3#信号经U50D逻辑产生PWORK信号给南桥、北桥。

相反:假如PM_SUS_CLK信号是在南桥收到RSMRST#信号就发出的话,那温控芯片也会提前发出G792_32K信号,U50D只需再接收到PM_SLP_S3#信号的便会产生PWROK信号,假如是这样的话,个人感觉时序不是乱了吗,因为南桥发PM_SLP_S3#信号时并没有产生CPU电压呢,此时就不应该有PWROK信号的产生。

因为本也没有接触到这个信号,以上分析只是自己的个人想法,并没有实际依据,分析有误的话还请大家理解、指正
对于这个信号的产生问题,还请大家都加入进来研究一下,当然实际维修中接触到了此信号,实际一测量结果也就出来了,所以还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
EC的时钟是RTC时钟分给他的啊

网友A:
怎么说呢,时钟也就是一个波形,我觉得他应该是跟南桥共用一个晶振,只不过在内部分频了,楼主可以拆HM55,57的晶振看下,在高层次的点就得查芯片的内部框架了,估计我们也看不懂

网友:
德克蓄电池 -5 严禁灌水

网友:
pm_sus_clk 这个信号,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开机前就应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时钟也就是一个波形,我觉得他应该是跟南桥共用一个晶振,只不过在内部分频了,楼主可以拆HM55,5 ...

如果按你这种说法的话,在南桥晶振起振正常后,此信号就应该产生了,对吧

网友B:
阁下大错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阁下大错特错了……

对于这个信号的产生时序我也不了解,仁兄能否说一下你的见解

网友:
I系列平台与酷睿平台的时序不能作比较

网友:
从这个时序来说,是先有RSMRST,再有PCHCLK。

但手头在修的三星RV520,修好后,发现待机时根本就没有PCHCLK信号发出来。RSMRST#也没有复位。

所以这个时序没必要争了,每款机型设计不一样。就像RSMRST#有的是触发前产生的,有的是触发后产生的。

网友C:
什么蛋和鸡啊,PM_SUS_CLK不是EC的必要工作条件吧?楼主好好找找图纸看看EC有没有自已的晶振和时钟信号?

网友:
也就是说PCHCLK确实是在收到RSMRST#之后才发出来,但这并不影响EC的正常待机。
个人见解。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蛋和鸡啊,PM_SUS_CLK不是EC的必要工作条件吧?楼主好好找找图纸看看EC有没有自已的晶振和时钟信号?

如果有自己的时钟的话我就不会发这个贴子了,PM_SUS_CLK就是EC的时钟信号,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个时钟信号是由PCH提供的,EC自身并没有带时钟芯片.

网友:
此贴必火啊,师傅们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刚接修了一台机器,测了一下PM_SUS_CKL信号在待机时就有的,但是不是在RSMRST#之后产生的还待确定

网友D:
I系列确实不能和双核的做对比,简单的说下不同之处。 双核的是EC得到供电后自身产生时装,开机信号由EC发南桥后收南桥的S3和S4后再由EC开启后路电压。 而I系列是EC得到LDO电压的供电后先对PCH复位,这个复位信号具体看图纸,图纸标RSMRST,那就是3.3V,图纸标EC_RSMRST#那就是低电平有效。至于EC的时钟,有待机时候就由PCH发出,还有是开机后PCH发出。开机信号由EC发给PCH,PCH得到PWRBTN后直接发出S3和S4来开启后续各个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阁下大错特错了……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属于灌水。 错了那就要找到错误之处来发表你的看法。你还是先拿张PCH的图纸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I系列确实不能和双核的做对比,简单的说下不同之处。 双核的是EC得到供电后自身产生时装,开机信号由EC发南 ...

谢谢你的分析,感觉挺有道理的,今天我修到一个I系列的机器特地去测了一下这个时钟信号,在待机时就产生了

网友:
觉得不是你说的时钟信号?(个人认为)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