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W2207H液晶驱动板,开关接口(CN108)定义

楼主(2012-09-29):
求HP W2207H液晶驱动板,开关接口(CN108)定义,板号是ILIF-031 2  ,

网友:
你表述的应该是按键板接口线序吧,这个你把按键板上的供电和地先找出来,然后用表一一对应找出功能键,不是太难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你可以自己跑跑电路

网友A:
开关找到了,可是发现屏坏了,屏电路 上的那个最大的芯片特别烫,换的话要不要刷程序呀?

网友:
现在通用板很多啊,都是免刷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找到了,可是发现屏坏了,屏电路 上的那个最大的芯片特别烫,换的话要不要刷程序呀?

换刷主控芯片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
直接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