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机主板做南北桥变形问题

楼主(2012-09-29):
迅维的CF260机子,每次做台式机南北桥时都做不成功,不知道是机子的问题还是现在的台式机主板的问题,比如做北桥时,北桥那块地方就往下塌,而且塌的非常严重,下面支东西 都不行,哪个东西顶东西 那个地方就鼓着,别的地方一样的往下塌,现在台式机都不知道怎么做了,笔记本的PCB板好像还不错,没出现变形情况,求助下大侠们,做台式机南北桥时该怎么做啊。我都没办法了,上次做一华硕的G41,用手压着明显是北桥虚焊了,做一焊北桥那一块整体下陷,没办法就在下面支螺丝,结果焊完就短路,取下来重做再也不敢在下面支东西了,但下陷桥下面的点下陷根本焊不住,就在下面垫一个散热片,有铅的还可以做动,无铅的就做不动了,怎么办法…………。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温度是如何设置的,除非一些板过于薄,不然不会象你所说的那样!

网友:
温度问题,是不是温度设太高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B:
温度太高了,一些板也过于薄

网友:
我估计是你温度设置得太高了。

网友:
我完全按说明书上设的,第一阶段温度是下温100,上温九十,第二阶段是下温室165,上温160,第三阶段是下温210,上温200.第四阶段是下温245,上温240,第五段是下温260  上温250,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关键是到了160时就开始下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温度是如何设置的,除非一些板过于薄,不然不会象你所说的那样!

我完全按说明书上设的,第一阶段温度是下温100,上温九十,第二阶段是下温室165,上温160,第三阶段是下温210,上温200.第四阶段是下温245,上温240,第五段是下温260  上温250,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关键是到了160时就开始下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太高了,一些板也过于薄

笔记本板比台式机薄多了,怎么笔记本没事,台式机板,比如华硕的,V星的都会下陷,笔记本板我做的一个没有下了陷过

网友:
楼主下温设置的多少?如果排除板子潮和支撑,就是下温太高了,我一般下温比上温高30,暗红外发热也开着直到温度过了150
再关闭。之前也变形过,后来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