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掉电

楼主(2012-09-29):
联想L-A690主板一插上插头通电就自动启动十多秒后就自动掉(断)电,到底是那里问题。还有这主板显卡也有问题显示是红色的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2013-07-12):
看看usb跳线插了嘛

网友(2013-09-04):
楼主你修好了吗

网友(2014-08-20):
等待此问题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一样的

网友(2016-12-19):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就查一下温控和bios程序

网友:
桥出问题的比较多,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