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显示器灯管坏三分钟解决问题

楼主(2012-09-29):
附件上传完成!成功 0 个,失败 1 个:
IMG_20120926_114912.jp...: 文件类型限制无法上传那么大的附件(不能超过 307200 字节)

一天了  都不让上图怎么回事

上文字吧  我感觉上图效果好一些   上文字就和别人撞文了
今天接到一个MAG显示器亮一下就黑,拆机之前想不是高压板问题就是灯管问题,心里还说希望是高压问题因为这个显示器有两个亮线一个粗一个细,灯管再拆屏 怕出点其它问题不好交代,废话不说先拆拆的过程就不发了,,下图是修好以后拍的大家知道就行了, 打开后高压外接灯管正常,不是高压问题,经过测试是灯管问题  上灯管其中一个挂掉了,真是不想什么来什么
想着加个高电压的电容 来代替灯管 原来知道 别人用过只不过我感觉这样不稳定现在只有这样试一下了 把坏的灯管的线剪下来   接个高压电容      试一下成功能亮 高压电容焊到后面去了   呵呵  看起来是不是很滑稽  只接了三个灯
成功

网友:
什么叫三人钟啊,不懂

网友:
问题怎么没有说清楚呀

网友:
图片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
上不了图片发布不成功

网友:
短接的吧。还有最好来电文字

网友:
你的图片太大了导致无法上传,编辑下小了就可以,显示器四灯应急用三灯确实不错

网友:
不用进来我就知道 你是怎么搞的  没有见过联想4跟灯管全坏的吧

网友:
如果显示器是外力撞的,断了一根灯管,可以这样,但如果是自然老化,只是四根灯管老化程序不一,这样处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不是我藏做的么 我直接短接  不会换灯管

网友:
是啊,直接短路就可以,接电容没试验过,接多大的???

网友:
楼上有几个说直接短接的  在下没试过   不过我感觉    即使可以短接成功能用,也用不了多久   因为我感觉 这个灯管不换   最起码在接个负载    短接算什么  在电路当中是短路   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论坛里怎么这么多去灯管的 换灯管不好吗 怎么练技术啊

网友:
看来大家是都不愿意换灯管啊。。。 还有什么好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