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 电流跑到0、9 反复重启 求助啊

楼主(2012-09-29):
接机器进系统掉电  怀疑是集显桥旁边的电容不良  换电容 故障依旧进系统掉电   没有换集显旁边的电容之前此电容 地阻30多欧  换了一个820微法的电容 地阻为80 多欧  重新开机电流却只跑到0.3  换了一个差不多电容  还是不行  电流跑到0.9反复重启  怀疑是换电容的时候把桥吹虚了(AMD集显的桥)  加焊故障依旧    重植故障依旧   测各路电压 pg均正常 内存可以测到波形     真的找不到是啥原因了  向各位大侠求助

网友:
应该先处理散热,在去整其他的

网友:
我正修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