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40开机报警七声

楼主(2012-09-29):
     接到一台DELL 1540的机器I3 集显的。,第一次开机自动上电。跳到0.707后。掉电,过了两秒自动上电。上电跳到0.730后连续报警七声,过两秒又报警。就这样重复报警。没BIOS刷。加焊过北桥。。。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一下,以上情况是裸板点的.      找不到图纸....   换过CPU,,....内存都一样,

网友A:
说明这机器跑过显卡了,接个屏吧,可能就好了。

网友:
看下屏线 屏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密,期待中

网友:
看看CPU上次遇到过一台DELLI3的机器也是七声报警就是CPU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机器跑过显卡了,接个屏吧,可能就好了。

  接屏也一样

网友B:
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吧,,,,,,

网友C:
独显的话就加焊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显的话就加焊显卡

    i没显卡

网友:
进来围观一下

网友:
好像是AMD的CPU 报7声是CPU坏

网友D:
如果换了上半部分还是报警就是显卡问题,如果没有条件就焊显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换了上半部分还是报警就是显卡问题,如果没有条件就焊显卡

   大哥,集显的 HM57r的桥,重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个人感觉BIOS可能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哥,集显的 HM57r的桥,重做了,还是一样

那就是上面的问题呀,戴尔新机不装屏都会报警,我建议你换屏试试

网友F:
重刷BIOS吧,我修了台N5030地也是开机报警七声,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内存不插看看报几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上面的问题呀,戴尔新机不装屏都会报警,我建议你换屏试试

   不装屏也能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刷BIOS吧,我修了台N5030地也是开机报警七声,刷BIOS就好了

  没BIOS刷吖,

网友:
没BIOS,找下了,等待解决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BIOS有可能,试一下

网友:
你这个好象是BIOS的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检测不到存内会掉电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修了台N4020的,也是开机报七声,重插一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是  AMD的   我上次加焊北桥就OK了

网友:
刷BIOS试试撒

网友(2012-11-13):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呢,不要太在意7声,最好还是测测条件!7声他只能给你指点维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