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不开机情况下,哪些地方有电压

楼主(2012-09-29):
如题,总电源送电,但是不按开机键,这时主板上都哪里能量到电压啊

网友:
绿色、紫色线有5V电压、COMS电路有电压、网卡上也能测到,通电测下

网友:
这是待机电压???

网友:
南桥1117   3.3v

网友(点评):
1117在哪里啊,我是ECS/精英GeForce6100SM-M V:1.0主板,好像没找到啊?

网友:
待机电压肯定得有啊,得多学习啊

网友:
从5vsb开始跑线路

网友:
pci  A14脚有3.3V

网友:
该有的待机电压都应该有。

网友:
把你的板子照个像发上来,高清的。

网友:
看不到图 怎么看怎么将 ,  你也 模糊的

网友:
待机电压,CMOS电路

网友:
pwoer时序的八步以前的电压,从a/d_dock_in到PWOER_SW#这里的电压

网友:
电源排针的贴片电容正极,贴片电阻都有电压。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不开电源里面也有电

网友(2013-09-28):
原来除了待机电压外,还有cmos电压。学习了

网友:
以前的板子有3.3V待机电压,现在的板子好像还有1.8V的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