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供电正常,,有啸叫

楼主(2012-09-29):
显示器电源板供电正常,,有啸叫,开起显示也正常,就是叫唤,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
夜间全黑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哪里冒火,没有的话既然能用,就不要管他了吧!

网友:
lishoo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一体板没多贵的

网友:
好多汇科的电源板  空载的时候就啸叫  但是用着正常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可能是拉不动负载,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查尖峰吸收电容 电阻 和反馈电路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但是能正常用,没管它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啊

网友:
滤波大电容不良

网友:
我遇见过一个是线圈问题,仔细闻有很轻微的点击过的火花位,最后加焊各个角问题解决

网友:
检查下大电容,看下有没虚焊的地方

网友:
看看变压器磁芯是否有松动。

网友:
大电容负极有一电阻和二极管并联的话!查一下二极管是否反向击穿了!要拆下测量,电阻值太小.

网友:
声音不是很大就不管它,有的有叫声是电源IC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
~~也遇到过,大概检查了一下没发现明显异常又已经用过四五年。发出的杂音如果不将耳朵贴近显示器便觉察不到。
   最终让客户带回去继续用——天下人都知道当今显示器多便宜,用过这些年也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