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主板,我更换电容的时候,好想是忘记了耐压,换了个低的上去,详细请进!上图

楼主(2012-09-29):
我有块945p主板,有些电容鼓起来了,我更换的时候,由于太多了,忘记了,那个这个地方的型号是多少。

于是用了几天后,这个地方的电容又鼓了(但是没爆)

请问,我该怎么用万用表测量出这个位置,应该安装什么耐压和微法的电容
请达人说详细点,调到什么档位,那只表笔量。万分感谢

网友:
我只想知道,现在该这么才能测量出这个位置应该是多大的电容,
不是去看其它主板比较
,因为这样能学到技术

网友:
请求帮助解答

网友:
应该6.3V 1000UF

网友:
是用户级的维修吗?看来咋们搞维修的饭碗不怎么好混啊

网友:
找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网友:
你不是有参照的图片吗  那俩鼓包的电容和别的地方颜色相同的地方  你在看看你主板的电容  是多大的

网友:
正常是6.3V1000UF的,你可以用16V1500UF试试

网友:
换个6.3V1500UF的吧

网友:
看那经过多大电压呗,楼上说的6.3 1000的就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地方不是6.3 1000  就是6.3 1500的

网友:
    换的大的点荣 上去 应该没错的了

网友:
你现在用的多大的?

网友:
上面写着呢,上面写多少,你就按着他那个换就行,可大不可小,童鞋,你这图。。像是从网上down 的啊。。

网友:
这个简单啊,测一下主板工作的时候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多大, 然后换大一点容量的就可以了

网友:
唉!像这种电容差不多都是耐压值:6.3V       容量:1000UF至1500UF左右啦!

网友:
好像是6.3  1000的,电压一定要够

网友:
拆掉电容,上电量一下那个电压,5V以下的一般用10V1000的就行,

网友:
我都用的10V 1000UF代替的,因为网上购的电子元件的质量你懂的,都虚标了

网友A:
你用什么代换的,这么快就鼓了。

网友:
这个你也不知道,业余的吧

网友:
电容是1000uf 6.3V的,如果还是爆。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两个电容处电压多少?根据电压来换

网友:
找个同样板子对比下不是一目了然

网友:
6.3 1000的

网友:
也不用太大的,就6.3V1000的就可以了。

网友:
初级知识用万用表

网友:
唉,那地方多是PCI槽滤波电容,+12V +5V的都有,一般清一色为16V 470UF左右,也有上固态的
这么多人回答6。3V,不是害人吗?

网友:
换个16V 1500的 绝对管用 代换原则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代换的,这么快就鼓了。
我也好奇,莫非正负极装反了?

网友:
我换电容规则:测量电压值3.3V以内的供电,一般要求纹波系数较小所以采用6.3V1000uF以上的电容,5v一般采用10v470uf的电容,5v以上为了统一一般都采用16-25V(470uf)的电容,至于cpu供电部分也大多采用16-25V(1000uf)。你可以通过加电得到电压数据。

网友:
应该是16V 470UF
但具体你还是找下图纸查下吧

网友:
这个和电容质量有关的,先认真回答楼主的问题吧
万用表直流20V,板子上电工作后测电容两端电压,估计是5V左右,板子原配通常是6.3V 1000uf
但是咱们国产电容通常会比较“威武”,所以建议代换的时候尽量用10V 1500uf的比较靠谱。

网友:
上电测实际电压 耐压要选着高出几倍的好 电容量要大点的好

网友:
大一点的没关系,又鼓了,只能说明你的电容质量有问题额

网友:
用6.3V 1500UF的

网友:
6.3V 1000UF

网友:
看来 维修的饭碗不好混啊

网友:
电解电容都需标的,有条件可以就换个固体电容。6.3v 1000就够了,也是几毛的事情。

网友:
电压,容量大点没关系,注意极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