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W9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29):
    接到一台飞利浦190VW9,故障为白屏,拆开以后发现高压板和驱动板均被人更换过,拔屏线的时候发现屏板上的绝缘层明显烧了个洞,把绝缘层弄开发现Q6处的三极管已经烧的面目全非保险也断了,看不到原来三极管的型号网上找了半天也没这资料,索性拆了几个坏显示器对比了下其他显示器这一部分的电路,后来拆了个AEGB 6A换上去,保险也换上去,上电正常,装好烤机╮(╯_╰)╭

各位同行就当个例子看吧╮(╯_╰)╭

网友:
感觉白屏不好修

网友:
不错命好有参照物,要不估计没多大希望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白屏是因为屏没供电引起的,是吧

网友:
贴片三极管我都是用普通三极管代换 功率比原来的大 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