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昨天接一同行的2修液晶显示器,长城M227,故障是开机一闪一闪,同时开关电源灯也跟着闪,本人液晶维修属于小白吧,拆机先观察,高压板35V电容被换过,电源25V电容换掉2个。前修换了后没搞定,之后搬我这里修,拔掉屏线,亮一会后黑屏待机,单独测量电源无负载输出正常,全部接上,开机,5V输出到驱动板正常,12V到高压板跳变,闪的时候跳到17.5V,本来没怎么修过液晶显示器,来基地查吧,没类似故障,不接屏线亮白屏,我认为高压板,和电源均正常,那么就是驱动板问题了,无明显痕迹,于是淘宝一块一样的,订货,等待发货。次日,不死心,继续拆开,倒腾,拔掉屏线上电,白屏,同时再插回屏线,有显示,关电源,再开机,正常。用几分钟后屏中间出现横条类似此故障的一条 之后不关机,出去接小孩回家,回来后此条消失,然后测试,均正常。3个小时过去了,显示器正常运行,纳闷:搞不懂是什么原因,望专家来分析一下!

网友:
啰啰嗦嗦,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不要建议.呵呵

网友:
就是屏线的问题,屏线接触点氧化所致,你当初就不应该测得那么复杂。

网友:
  好像是屏线的问题呢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不是具体到某一个数值不变的,在12v---30之间就可以,只是我们在选择通用高压板时要看原装高压板的供电是多少V,再选取适当的通用高压板就可以。

网友:
经过本人的深思酌虑应该是屏线问题,有可能是触点氧化啦!或屏线中间有所折断,导致接触不良啦

网友:
有见过这现像,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上次遇见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时好时坏。最后查了好久结果是驱动板上屏供电跳线帽接触不良?

网友:
看着情况应该是屏线

网友:
一个是跳帽接触问题 还有就是屏供电滤波电容 我都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