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进水无显

楼主(2012-09-29):
thinkpadE420进水,电流跑0.36-1.23-1.47不显示显卡和北桥都加焊了 ,电流还是跑1.47,求助高手给分析一下,在键盘口有一点进水的痕迹,别的地方没有进水的痕迹北桥是BD82MH65的,显卡是ATI的

网友:
刷个BIOS吧,可不可以接诊断卡

网友:
先把进水的地方清理一下看看有没有原件坏的

网友:
刷BIOS  再认真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
多半是BIOS问题。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爱坏,刷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