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1S 无线

楼主(2012-09-29):
一台hp4311s的机子  无线开关打不开   换了N个无线都报错   会是神马问题呢   待解救

网友:
耍BIOS看下  用原装的网卡

网友:
换几个是你的问题,换型号一样才有用

网友:
  就是可以看看是不是bios 的问题呀

网友:
AMD的网卡很挑网卡,必需原装才行。你所说的是不认网卡,还是找不到信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认    无线开关打不开

你拿测试硬盘装个系统试试,我遇到很多,都是系统问题导致。还有很多机器键盘上也带无线开关功能,FN+开关键

网友:
没看明白,是无限网卡开启不好使啊?还是上无线网卡报错啊? 要是开启不好使的话,把无线网卡的第20PIN用透明胶带粘上,就可以强制开启。要是报错的话,就继续换网卡吧。

网友:
有没有换过系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