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清华同方LM1910电源板电压低拨掉220V后电压输出正常

楼主(2012-09-29):
显示器不通电,打开发现已经被改过通用驱动板了,原来的输出已经断开了。仔细观察发现高压部分朝灯管灯座去的两个地方各少一个D205 D206,上面是A7三极管,我在其它地方拆了A7补上去了,先不管高压部分仍然让它断开着,插电测量5V 13V很低。开关针上0点几伏。连上断开的部分,还是低,电压有2V 7V左右。

电源芯片是OB2268,我换了OB2269不行。再换成6841,输出仍然低。高压部分的电源管理芯片是OB3316,没有见过。

220V插着时电压低,在拨掉后显示器的指示灯瞬间会亮,我测量了一下,拨掉220V后,一段时间内电压是正常的,5V 14V。

请大家给指点一下哪个地方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0-6 19:45):
最后客户急用显示器,就换板了。坏板也拿走了,无法继续修了。

网友:
还得用OB2269,用别的好像不行,用OB2269得改一下电阻,RT脚的那个原来100K换成10K的,还有一个220欧的,更换为100欧的,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路板第5脚没有用悬空的。第6脚在OB2269的电路图上是连的220欧电阻,但在这个电路中连接的是0和四个1R50并联电阻。换OB2269上去根本不输出电压。

网友:
有老师能帮忙看一下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保护了 查一下保护电路吧

网友:
很难说,我也遇见过此类的问题

网友:
大电容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是换的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大电容用电容档量了,100UF,是正常的。也觉得是保护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查保护。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3脚 具体几脚记不清了 有一个102贴片电阻 去掉可以去保护 我用7575代换206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直接把102电阻拆掉 电源稳定了 至今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