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V星本本。装系统到windows滚动条就一直没反应,不死机

楼主(2012-09-29):
一台V星本本。装系统到windows滚动条就一直没反应,不死机,装win7 xp  基于正版系统 慢装版都不行  一到滚动条就一直没反应,硬盘检测好的分过区也是一样的,没出现过花屏现象,电池上不上都一样,内存换了,以前用的好好的突然断电,导致的原因。现在没辙不知道怎么搞了 型号我个发图片了。USB口也都是好的,没有短路,网卡也好着了。换了好多个系统都不行。U盘进PE也是一样的。希望不是显卡问题吧。我还没有把机子拆开,求助下高手。

网友:
以前修个一台报错的也是这样,报的是PCI的错。

网友:
你再装的时候,解压时,把显卡的去掉看看

网友:
不装驱动 可以的 你试试看

网友:
卡进度条的大多数是硬盘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试呗!有可能是硬盘有坏道啦!

网友:
其他无效的话,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好像驱动不兼容啊

网友:
楼主硬盘是怎么检测的,最好是换个新的看,这问题硬盘可能大!

网友:
MHDD扫硬盘有坏道看看

网友:
拆了所有的外设 祼板点下试试
   我见得最多是光驱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硬盘的问题,就进入BIOS修改AHCI项,把它打开就可以啦。

网友:
有时候光驱有问题会导致这种现象,建议拔光驱试试

网友:
先换个系统,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先把显卡驱动不打  以前碰到过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终于OK了,用的是网维大师的系统。你们有谁用过,会知道的,是显卡出的问题,不打驱动就可以了,网维大师的系统就是通常网吧用的那种,ghost的慢装板。直接在外边构系统,不要进PE,进也进不去。装好不要打显卡驱动。第一次打了结果一重启挂了,有成原来的问题。只好又装了一次,这次我没打主板和显卡的驱动,OK了,有人又说了,不打显卡怎么用啊,画面卡的根本用不了啊。记得设置下硬件加速就没什么大问题了,估计显卡虚焊了,今天很忙没去仔细研究。
都是前几天给宾馆装了几台机子用的是网维大师系统的官方系统。今天又遇到这个机子正好派上用场。机子客户拿去了,上传不了图片了。

网友:
遇到这问题 先换系统 或 不装显卡驱动 下一步是  换硬盘 换内存  再接下去就是南桥 显卡  网卡

网友:
也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以前遇到过内存问题的

网友:
这种也有我见过南桥坏的。被我换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硬盘问题就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
现在好了,不想再去搞了。在坏了研究下

网友:
系统/内存/硬盘/外设都有可能吧,一步步来.

网友:
机子没有光驱,USB 都好,网卡也好,硬盘换了,系统换了 xp win7  慢装版,就是主板问题。估计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