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3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2-09-29):
RT、刚开始时功放不好使,只有低音(TDA7379-CZOSV803-V6 CZ MAR),但还是能听歌的(其他功能好使,就是功放功能坏了),于是上网定了一个功放,型号一样,下面编码不一样的(TDA7379-CZOMD139-V6 CZ MAR)!上了之后旁边的电源管理坏掉了,还爆掉一个25V100UF的电容,至于功放芯片坏没坏就不知道了(不会测,针脚很多),不过现在还能点亮,就是没声了!现在想请各位大神帮我查查这电源管理芯片的值数是多少(IRF9530N-P8310-W7N6)?有没有代替的!

网友:
有木有人长大哇?

网友:
首先检查下功放的对地阻值 看看用没有短路的 地方, 简单判断下功放的好坏。电容 有没有爆浆活着短路的、然后在 看工作电压正常不、  然后换上MOS管 。 看看情况 、在回报  在解答。我把你说坏的这两个原件的图纸给你。 显看参数 。然后在代换。如果不烧MOS管的话。用手去接触功放的引脚 。如果有 嗡嗡的声音 。功放没问题 。  查其他电路。 如果烧MOS管 ,就查那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开机几分钟看看功放IC烫不烫,烫的话就是肯定坏了,如果不是焊接问题,就是你这个ic不能代换。

网友:
唉 咋没下文了 。大家等着看那里问题呢

网友A(2015-09-10):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的c3完全没有声音输出……

网友B(2016-04-10):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的c3完全没有声音输出……

你的C3还没有修好呀。

网友(2016-05-17):
引用 网友B:
你的C3还没有修好呀。

修好了!7313坏了!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B:
你的C3还没有修好呀。

你好,可以发c3的图纸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