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P43-ES3G,走C3不过

楼主(2012-09-29):
    一块P43-ES3G双BIOS,走C3不过,两个BIOS,一个B_BIOS 一个M_BIOS,想请教一下,刷哪一个啊,两个BIOS的程序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两个都要一起刷,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刷 M  那个是主的

网友:
一个主的一个备份的,备份的应该不坏吧

网友:
两个一起刷不就稳妥了么,一般刷好 M_BIOS就行了,B_BIOS可以拆掉、

网友:
多谢高手指点,刷了M好了

网友:
双BIOS的还真没有遇到过,原来是刷带M的啊!维修经验很关键啊!

网友:
学习了,刷主的就好了。

网友:
C3不是内存吗  内存电压,负载电压正常吗

网友:
技嘉P系列的主板跑C1循环,一般都是BIOS坏了。修道十几块都那德行。耍BIOS

网友:
双BIOS应该不用刷吧,主的坏了,就用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