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老示波器还有用吗

楼主(2012-09-29):
收破烂那捡的  没表笔的,那能买到呢   .还是好的开机能亮。就是没有笔

补充内容 (2012-10-6 23:51):
要是自制表笔 ,我有接头 还要串联电阻的吗,直接接线行吗

网友:
表笔滴话自制个就行了,破烂不用贴钱

网友:
好像是国产绿杨的吧,随便弄个国产探头也便宜,看看PWM够了

网友:
唉!这是哪个世纪的啊!真没见过啊!嗯!去淘宝上看看许有这样的表笔呢!

网友:
不错啦,修修供电什么的不错的!

网友:
这不是谁都有这缘份

网友:
这个可是有点年头了

网友:
没有用过示波器的路过

网友:
这个示器波能正常工作吗,最大的带宽是10MHZ的吧,修主板的电源和时钟电路可行。其它的时钟电路频率不够将看不出来。

网友:
长余辉示波器 YB4242
7MHz/5mv/10ns/双../长余辉

过去这种示波器是用来对一次性过程的波形照相的

网友:
收藏吧 以后会值钱的

网友:
我很怀疑你这个示波器是好吗,如果是好的,修修PWM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看着不怎么样,以前是相当的牛啊 ,有总比没有好啊。

网友:
是绿扬的货

网友:
修掉电类的反应还行吧

网友:
白捡的不错了.

网友:
还是珍藏吧

网友:
现在肯定是用100M以上的数字示波器的

网友:
完全没必要用这样的示波器了,现在的数字示波器都很便宜,而且带宽也够用

网友:
配个表笔可以用

网友:
留着收藏不错,爱好电子的谁都有点压箱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