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2合一电源板不显示,打开后能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楼主(2012-09-29):
HPC显示器2合一电源板不显示,打开后能听到,啪,啪.啪的声音.换电源板也不行?我是个新手

网友:
我是个新手:怀疑后面电路有问题,在查看电路.望师傅们多多指点.

网友:
寻着发出“啪,啪.啪的声音”找出在什么部位,然后替换试试。

网友:
测12v,5v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内部短路了。

网友:
查出声音是那发出的,换电源板还有声音,应该不是电源板的问题。我怀疑是不是灯管打火啊!

网友:
怕怕是打火声吧

网友:
换电源了还不行,肯定不是电源的问题了,驱动板貌似没那么大的动静,重点检查灯管

网友:
可能是高压短路了吧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打火的声音应该是嘶嘶

嗯,灯管打火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