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710b的怪问题

楼主(2012-09-29):
一台优派17的显示器型号是vG710b接上主机显示正常。但是在屏幕的中心位置出现一个蓝框有白色的“模拟信号”显示此时所有的按键开关全部不可调节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同时开关机不可操作。

网友:
如果不是屏幕超出范围的话,试着拔掉按键试一下,在者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分辨率看看,再者就是程序坏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漏电 或是窜键造成的

网友:
按键开关拔掉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程序坏了吧?分辨率的问题应该是“超出范围”,不应该是模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