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兴的电源有待机,绿色3.3 橙色5v 不能触发 求助

楼主(2012-09-29):
初步检查大电容到变压器线圈之间并了一个数字标记f2j 0.1欧 992的dd破损了 测量无穷大,这个该怎么办啊,是关键项吗

网友:
是0.1uF的电容吧,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看是不是主板这块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个电阻吧

网友:
直接飞线,或者飞铁线,建议还是断开主场管的G极和S极,还得带个灯泡测试一下短接绿线是否有驱动电压到G极位置,放开是否没有电压先,否则又要炸管子了

网友:
+5V电压有问题,是不是肖特基二极管坏了,那个电阻不要,直接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