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dv2742tx开机问题

楼主(2012-09-29):
请问大家我的惠普笔记本每次开机都会出来个开机功能表,要按下回车才能进系统。怎么取消啊?

网友:
把你说的功能表来个截图看看。

网友A:
控制面板 用户 设置成不用欢迎光临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 用户 设置成不用欢迎光临 就可以了

不行啊 我系统重做也一样

网友:
这是你BIOS设置的事吧,恢复一下出厂,不行就软刷一下BIOS

网友:
把硬盘 第一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