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出现严重问题,希望高手,帮我解答

楼主(2012-09-29):
,,,,,客户拿过来..可以开机指示灯都正常 ,,,屏莫一闪就黑...拆开,测了灯管全是好的,,,..后来我把高压板给换,,结果好了...我就装起来...试了下..因为要下班...没有试多长时间,,客户拿走..没想到第二天一清旱... 客户拿过来..说回家时,用了一下..然后就黑屏.开不起机..指示灯都不亮...于是我又换了一块高压板,好了....过了一会,没发现问题我就装起来..没想到..过了一会.又黑掉了...我又换了一块.......我仔细一看...发现.屏莫..有点轻微的闪..我就一直观察,,一会我又牺牲我的一块高压板..我测量电压什么 都正常....我一直寻思,,真的找不出什么原因...希望高手,能给我点帮助..谢谢

网友:
那你再试试他原来的高压板是不是好的,感觉应该是好的。

网友: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你的高压板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
建议你把他的高压板接好的灯管试一下,真有可能不是高压问题,最好把电源板的电容全换

网友:
把电源板的电容全换l

网友:
灯管亮不代表就是好的,静静听一下灯管两端有没高压放电声,我遇到过灯管虚焊,引起高压放电,高压板就随机性的保护。

网友:
不是高压板的毛病

网友:
这机子这问题要换灯管,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灯管看不出异常,但就是不行,换了就没事情了。现在一直怀疑是那批灯管内部跳火。不过没办法证实。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源高压部分问题,先外接灯管测试电源高压是否正常,再去测驱动板

网友:
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一接 高压板,,就会把整个12V5V..拉到OV..是在没灯管的情况下,,,,,然后我再次开机..就开不了,,,,,过个几分钟...开机,,,,,,就会开的起来....我的搞晕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源板电压时有时无,接高压完全没有了,结果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又看了好多资料,最后加焊电源板才搞定的

网友:
是灯管打火了吧,是找出故障修复,不是在没有确定故障之前就换,换了一块再坏就要三思了。坏掉三块了,成本也高了,相信再换也会坏。方法:一、单独试灯管;二、测各灯管电流是否一样。三,前面两点都正常,再测电源负载。这是速修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一看你就是新手,找个灯管良好的四管的废屏,用原机的电路板测试下不就知道了,有很多灯管虚焊的,会让你误认为是高压板,或者你把液晶屏拆开,分别拽下灯管的接头应该有一个很轻易的就能拽下来,虚焊多数出在细线那边,而且是上灯管故障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