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开机无显

楼主(2012-09-29):
这个机器一般人都会知道显卡会坏631 的   拿来外接亮的   报了 修显卡   焊了一下没好     拆屏  发现屏上电路板烧了   换之   无果    订屏线  换之还老问题   开始量电路了  发现屏线接口JP4 上7脚 +LCDVDD无电压  向上量  它是经U53转换来的   U53    6个脚有主供电in   两个接地  一个空脚  一个开启  一个输出  量有主供电 接地正常   无开启    en     向上查LCD_VCC_TEST_EN   这个连到IO    当然en 边上的电阻R15是正常的  我想问  是不是io  有问题啊 (现在外接还是正常的)  主板版号 LA-4231P   我还想问剪切图纸怎么上传啊   还是我的等级不够造成的啊?

网友:
  显卡也换过   现象没变

网友:
你就是说你把屏换了,排线换了,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
那你郁闷 了。没有图 干不了活

网友:
这个电应该是屏供电吧,无供电应该显示白屏,不会啥都没反应的,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的。

网友:
屏没有供电

网友:
从U53 拿镊子接过去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