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动北桥与BIOS之间那点事

楼主(2012-09-29):
一个敲到过的华硕A43S,板号K43SD,内屏花,外接正常,外接进系统认不到独显,找不到这款的图,参照了下A43另外的HM55的双显卡机器,看到集成是CPU经过北桥再到LVDS的,因此拆掉北桥,发现并没掉点,又焊回去,结果一通电,自动触发。再掉电,再自动触发,再掉电,就不触发了
论坛找了个相同板号的BIOS刷上,可以触发,但无显,怀疑BIOS不对,找不到一样的BIOS了
论坛看了下,有人反映这种芯片组换桥之前要先备份BIOS,难道动个桥,就会丢失BIOS ???

网友:
北桥被 搞挂了,现在不是BIOS问题了,故障越搞越大,祝你修得出来

网友:
换北桥和BIOS没关系吧。 应该是北桥没焊接好。

网友:
HM55是北桥?为啥不说是南桥呢?因为它是管理外设的呀~!请指教。。。

网友:
唉~!刚百度了一下。。汗。。只是说芯片组。。。也有说北桥的。晕

网友:
换过一个ASUS 的HM65  好像没出过问题

网友:
再重做过HM65试试.

网友:
论坛里好多个人在说这个问题,都是华硕K42,K43的,我就没搞明白为神马动桥跟BIOS会有关系
别在纠结桥没做好之类的,这种桥球虽然就0.35,换过好几十个了,特别掉焊盘的补掉点的,至始至终却还没做失手过

网友:
K42是换过后出现高温掉电,做桥前先备份好,做桥后再刷回去,就没事了,K43我估摸着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现在最郁闷的是搞不到原来的BIOS了,华硕这类机型,版号完全一样的,BIOS也有很多种不一样的,K42见的最多,以前在修K42能开机,不认独显的时候,可以凭序列号去官网去下载2M多的那种BIOS,跟能开机的BIOS合成一下,就能认独显了,现在手头的BIOS是坏掉了,不能触发,试着和官网的BIOS合成了一下,还是不能用,刷别人的BIOS能触发,读到内存了,不过显卡,也试着去合了一下,还是点不起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的集成显卡到底是从CPU直接出来,还是北桥出来,又或者是通过显卡出来的,有点想不通了,找不到图纸,,打LVDS各个数据脚到桥焊盘没一个点是通的,甚至用铜刷全板刷遍了,居然没一个地方是通的
因此估计是到CPU,或者是显卡下面的的,显卡和CPU座都还没取下来,用针插到CPU座子里去量,居然也没一个地方是通的,难不成这机器不管用集显还是用独显,都是要通过独显去控制 ?
我记得有好几个双显卡的机型,独显坏了,掉焊盘了,可以直接取掉,供电,晶振弄掉就能单独用集成显卡工作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动PCH,加焊一下显卡估计就OK了。
这种板子的LVDS接口一般双路设计,一路来自独立显卡,一路来自PCH,有独立显卡的一般取掉了PCH那路的电阻。
理论上,补上件,刷个BIOS就可以改成集成显卡的。
PCH集成全部南桥功能和部分北桥功能,主要的北桥功能集成到了CPU里面,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机子你别纠结BIOS呀,PCH的了,弄显卡吧。

这个板号我换过X43E的HM65,(也就是K43SD的集成显卡版),换过拆机的,也换过新的,没遇到引起BIOS坏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刷了 hank038 给你的BIOS后如何啊

网友:
刷过了,跟以前没修的时候一样,绿屏,偏色,我又取掉了,昨天跟他聊过了,他帮我查了点位图,确定是通过北桥出来的,我居然从焊盘上打过去没一点是通的,再继续等了,等图纸出来,这种小问题有图纸太好修了,没图纸麻烦死

网友:
再次申明,这个机器动北桥前一定要备份好BIOS,信不信随你

网友A:
有解決哩嗎??  如果沒有我看看能不能截圖把這8個對應的點擷取給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解決哩嗎??  如果沒有我看看能不能截圖把這8個對應的點擷取給你

没有解决,还是找不到连接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还是找不到连接到什么地方去

嗯嗯  我在想辦法擷取點位圖給你對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  我在想辦法擷取點位圖給你對照

十分感谢 等你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 等你的消息

不會  只是人在公司比較不方便  可能得回家試試看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