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M13无3.3V 5V

楼主(2012-09-29):
客户送来说进水了
拆开看了下。  系统供电芯片ISL6237那块进水的、
清理干净。
  插电短路的。  直接烧鸡。   I/O坏了。
换完后没有3.3v   5v
  测ISL6237。发现没有线性5V。   换了ISL6237有线性5v  但是没有3.3v  5v
  主供电。基准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这个芯片还要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发个图呀!

网友:
把EC换上去啊,不然怎么开启啊.

网友:
至少还要EC给6237的开启信号

网友:
嗯套路来呗 查开启信号呗 3VON 5VON

网友:
看看EC的工作条件 还有ON信号啊

网友:
图纸。    谢谢

图纸。

网友:
I/O我已经焊上了

网友:
楼主没说ON信号如何?如果供电和控制信号都有了,就是不出3.3和5V你猜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主控制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