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15B无公共19V

楼主(2012-09-29):
Q18隔离管信号脚为高电平,无19V输出。U12(AS393)的7脚为ADP_EN#低电平没错,1脚的ADP_PWRID却没有高电平。(AS393已换过)
查阅资料里有一段6515上电分析:
"那么分析ADP_EN#的来源:
U12是一个电压比较器,经过L1的适配器电压为其提供工作电压。其中U12-A模块,第3脚即+电压为6.7,而第2脚即-电压为+VADP经过电压分压而来,设其电压为U,则计算可得:
U=+VADP*(R76+R74)/R71+R76+R74=5.78V
所以比较输出第1脚为+V3AL的3.3V高电平状况,产生ADP_PWRID送到KBC。"

在这里,实际测量中,U12的2脚5.8V,3脚6.7V应该是对的,但是1脚就是没有电压输出,依上段资料所述,1脚为+V3AL的3。3V高电平状况。这里有个很纠结的地方是+V3AL是51120产生的,没有公共电压,哪里来的51120供电,何来+V3AL这个电压,又哪来的ADP_PWRID高电平?

网友:
附原文地址:http://hi.baidu.com/it_weixiu/item/64545af4358c624e922af21e
好像就是我们论坛上流出去的

不知其中的公式是依据哪个公式计算的?U=IR?

网友:
是不是楼主测量有错误呀,没有公共电压时不可能有35V的,还是楼主图纸不符合

网友:
没说有3V和5V待机啊?
我说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公共19V电压,当然不可能有3V,5V待机了。

网友:
桥供电 没有那么高吧

网友:
保隔上隔离管能不能导通一般都是和充放电芯片有关,最好把图纸发上来分析分析。

网友:
ADP_EN#低电平的话,按理说R75 R77分压,使Q18 G级得到一个低电平,Q18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