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vc86e,mv档总在跳动不停,怎么回事?

楼主(2012-09-29):
新买的胜利vc86e,还没怎么用,正在试机。拨到毫伏档,数字总跳动,范围很大,跳来跳去过很久也不到静止状态,有时动一动插表笔的孔,就静止为开路了。这是正常现象么?以前没用用过这类数字表,所以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数字表的灵敏很高,环境干扰数字就会跳动,如果不跳动的话,证明表的灵敏度太差了。你短接两表笔屏显读数应为零,就是正常的。不为零就不正常了(我说的是直流电压档,交流电压档在最低量程上短接两表笔不应该超出说明上的读数),量程越低,数字跳得越大。

网友:
正常现象
热电势或者感应电压

网友:
普通9205就挺好的,反应快又便宜

网友:
正常。
最难过的远不止这个,电阻档不归零,是它最大的痛!
谁用谁知道啊!

网友:
我也觉得不能归零很不爽,这么简单的功能为什么不加上。但是看介绍可以改造,只是我还是新的……

网友:
有两个原因:
1.拨盘的质量太差,看起来还不如30块钱的9205表,9205用得破烂了,大不了洗一下,基本上都在0.5以下。
这个表洗过半个月用不下来就老样子,有时居然大于60欧!真是悲哀!
2.电阻档的PCB走线设计有缺陷,优利得同芯片的表就没这个问题。

因为还在保内,所以不能大伤筋骨。
没办法,只能加了个REL功能,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