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3B屏抖有水波纹修复 申请转正

楼主(2012-09-29):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优派显示器说是屏闪

于是就拆开有一套驱动板试了下就正常了 把他的一套换上屏幕显示还是抖动 然后就报价维修
情况如下

以为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 看了一下也没有爆浆的 把几个主供电的电容和屏线换后问题还是依旧
那就开始慢慢测吧 屏供电5V正常 3.3V正常

1.8V嘿嘿问题出来了 电压变成2.27V了!!!

找了一个1.8的1117换上后就正常了

屏幕也不抖动了

导致故障的元件

新手第一次发帖 请多多鼓励 加点下载分 在此感谢!

网友:
这个修的很厉害 ,电压查了0.4就有抖动啊

网友(点评):
用示波仪测 波形很乱的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起波纹的 不抖动 做了滤波还是一样 最后换驱动板了 不知道问题一样不

网友:
这么快就秒杀了啊?太简单了呀!

网友:
楼主牛x!我还没修过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确实让人头疼

网友:
真人不露像,露像非真人

网友:
A/D板上,能修的地不超多5,6个。

网友:
又赚到钱了,就是这么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