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EC笔记本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9-29):
一台NEC笔记本奇怪的问题

开机到{正在启动windows}就不动了,不能进入系统。
拔掉电源电池,按几下开关,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哪都好用了,
正常关机,关不掉,就停在{正在关机}那,小圈一个劲的转,
强关,重启还是到{正在启动windows}就不动了,不能进入系统。
只要拔掉电源电池,按几下开关,再查上电源,
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哪都好用了
是什么毛病呢???
等待高手!

补充内容 (2012-10-1 14:45):
用电池好用,一切正常,用电源不行,

网友:
不懂笔记本,听起来像是触发电路问题,开机后触发点电压多少?

网友:
就用裸板 不装外设能不能正常进系统?试过没有

网友:
是不是电池挂了呀?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软件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今天我把画圈的那个芯片烧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圈圈里是什么看不清楚

网友:
难道是虚焊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