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 花屏

楼主(2012-09-29):
联想F31 这个样子有人遇到么?

补充:接外显正常。此故障偶尔正常,偶尔会出现。正常的时候跑3d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先吹显卡  不好再换屏!!!

看错了,我以为是主板的板块,原来是笔记本的不好意思
外接显示器正常说明了不是主机的问题好不好,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修过一个,屏问题。。

网友:
总觉得屏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是显卡门的

网友:
这个现象我遇见过;是屏线问题。

网友:
楼上的 说的都有可能 显卡 屏线,还有屏本身问题。

网友:
缺色,外接看了,外接正常那就是屏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有可能是显卡,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
如果是独显机型,可能是显卡,按楼上说的,先外接看一下.

网友:
嗯!应该三步走    先外接VGA显示器,再换屏线,之后再做显卡,

网友:
这东西不是很好判断,要不你单独点一下屏不就好判断了。

网友:
如果外接完全正常的话  那差不多就是屏线和屏的事了

网友:
先吹显卡。。再排除屏线。最后再屏。。。感觉屏线挺大的。。。

网友:
这个情况显卡和屏线都有可能 你可以先简单的排除一下屏线 还不行的话就做显卡

网友:
是屏线有问题我之前也有遇到!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这个情况显卡和屏芯片、屏线都有可能 你可以先简单的排除一下屏线 还不行的话就做显卡,修屏

网友:
显卡吧,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挺多。

网友:
应该是显卡,要么就是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