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今天维修一个说是进水了的主板

楼主(2012-09-29):
今天 顾客拿来一个说是进水了的主板  顾客反映说是昨天晚上进水之后就不亮了  今天早上开机开了 但是一下就灭了
板子AM3的  3代内存 上手后 用上CPU和内存 板子有3V待机 短接开机针就是不开机。。 也没有发烫的地方。。 无奈 强行通电烧鸡。。 板子不跑码 CPU没有供电 内存也没有 一会北桥发热。。 但是南桥没有温度,于是我看南桥供电 正常也不发烫。。 仔细一测量 南桥晶振一脚3.6 一个脚1.6 正常么? 我看过谐振电容正常。。  我只是想问问  最后说一下 我发现这个板子在包 没要钱 让顾客找保去了 我怕不是晶振的事 是南桥的话 我换完晶振就是在坑顾客了

网友:
供电问题,不是桥问题,这问题很普遍

网友:
不怎么好修,进水的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不单单是晶振的问题,几大电路没工作啊,还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呵呵,先修短路,然后 修供电,

网友(点评):
我怎么看都不存在短路啊 我强加电也不保护 就是不跑码

网友:
晶振电压没那么高吧,都是1点几V

网友:
你都不看看其他的电压

网友:
在保让顾客找售后做法是对的。

网友:
恩恩 再保的都让先找保 我现在是维修学徒 这是我师傅教我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找售后也没有办法给客户保

网友:
我经常用水冲洗主板!冲完后,吹干都没事!有事桥里面没吹干,就是亮一下死机了,然后,再猛吹一下就能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