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40g硬盘,晨风pe启动不了。盘为98系统。何解???

楼主(2012-09-29):
希捷40g硬盘,晨风pe启动不了。盘为98系统。何解???

网友:
沙发。。。

罗工SAS -12 严禁灌水

网友:
注明:BIOS中已设置u盘启动。

网友:
你是要装系统,还是干嘛!

网友:
进不了PE?看看主板电容爆浆没?爆浆了也会进不了PE的

网友:
做xp系统进去,我是将硬盘电源接上,启动到pe快进系统时,将数据线再插上。这样就能认到硬盘与U盘了。现在系统做好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