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FAN报错 掉电

楼主(2012-09-29):
E40 的机子开机报FAN的错  掉电  风扇是转的 怎么修? FANSIG这个信号有1.5V   +5V_FAN有2.多付

网友:
+5V_FAN怎么才2.多伏呢  明显不正常呢

网友:
多少付才正常啊?

网友:
兄弟是5v吧

网友:
看看C501 C502这个滤波电容是不是不良导至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FANSIG这个信号应该有3.3V限流得的啊   +5V_FAN信号是根据cpu温度升高而升高电压让风扇转得越快的吧,

网友:
电压不对吧,怎么这么低?

网友:
我也怀疑是那两个电容把5V拉低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是CPU坏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