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兄弟帮帮忙电脑死机 不知道怎么排除问题

楼主(2012-09-29):
这个电脑是自己家的,系统重新装过 死机没有固定的规律,放在那里不动、浏览网页、看电影都死机过 有时几天都不死机 有时一天死机几次。用鲁大师检测温度都正常 不知道什么排除问题 有经验的兄弟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鲁大娘不是万能的,我的机器跑温压测试半小时显示还不到19度 自己拆开看下风扇 和散热器 还有内存金手指

网友:
你测测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A:
3L和我想的一样。。先排除硬盘的有没有坏道。。。然后看下电源。。最后看下主板。。是本本还是台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L和我想的一样。。先排除硬盘的有没有坏道。。。然后看下电源。。最后看下主板。。是本本还是台式??

这是主机的全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