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类似东芝M200问题

楼主(2012-09-29):
接修一台三星R439按开关触发就掉电都能触发, 偶尔能触发起来但装系统装一半就又掉电了。症状很像东芝M200 300系列,也有一个NEC大电容很像换它大家给个意见,上个图先。

网友:
除了这个电容想不到还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用四个330的电容代替.

网友:
暂时没修到过这个问题,不过可以间接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试下了 就知道了

网友:
想弄就弄撒,不弄不得好,弄了还有一半的机会是不?

网友:
直接换了撒

网友:
先直接拿一个台机的电容试试看能不能好,搞个6.3  1000的

网友:
先接几个330的电容再说

网友:
NEC大电容引起开机瞬间掉电是通病,但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容问题,先换了看看行不,如果不行就摸各个元件有没发烫,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正常就直接干北桥,很多机器加旱桥就OK了

网友:
没听说过三星电容会这样

网友:
嗯!先换个电容吧!有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啊!嗯!若换了还是不行那就办南桥做一下吧!有可能是南桥虚焊的哟!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加6个330的保险点

网友:
换什么换,不用换,引线出来并六个330钽电容,然后加个固态的820UF以上看看情况,换了不好,不是白搞么。加上好就就是它的问题

楼主想法不错 学习

网友:
就是NEC电容的问题,我修好过的,换吧

网友:
我一直都是加4个 330的 不会有后遗症吧

网友:
直接更换电容 或者使用粗点的线并电容上去测试

网友:
想法和我一样 ,兄弟你已经是牛逼了!

网友:
楼主散热用的一般的液态硅脂还是硅脂片?如果是硅脂片建议先别急着弄超级电容,
换成一般的硅脂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几天国庆买不到电容很纠结,等到4号等不了了就给烤了HM55,貌似好了。不过拔插电源头一次还是很难开点亮一次以后就很好开了,最后发现难开是因为待机电流在变小弟新手不要笑我是经验型的维修哦

网友:
没有修过楼主修好了说下是哪儿的问题哈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结果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