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楼主(2012-09-29):
今天客户那来一台宏基v193w,故障现象是我刚开始看到是显示器通电、断电几次,再开屏幕就狠模糊,怀疑屏线问题,擦洗屏线后未出现这种情况,但黑屏,而且是用一段时间才黑屏,认为是灯管问题,拆开看灯管没有问题,另换一套板子点屏,点了1个多小时吧!未出现问题,测了一下高压包和另外两个供电芯片,没发现问题。把5V和12v滤波电容换掉。把高压条上的几个芯片和高压包给加焊,然后装上,又用了两个多小时,没黑屏,但屏幕上出现像水浪一样的波纹,拆开换屏线,然后通电,但是....,居然量一下就黑了,我就奇怪了,哪儿的问题的,反复试了几次,结果不小心把焊锡丝给碰到电源板上了,啪。烧一大片。最后找图纸修好后,就下班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想到办法。麻烦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到底是哪儿引起黑屏的啊!!!

网友:
有水波纹这种现象,一般只能靠自己的领会和经验,因为同是水波纹,但是描述不同,结果就会不同,那个差别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凭感觉。出现水波纹这个故障,据我的经验,一个是主机显卡输出的信号引起,一个是电源不稳引起,另一个就是屏的问题。楼主的这个机很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电源或高压板,代换高压板,再代换电源板

网友:
哦,谢谢!那黑屏呢

网友:
先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屏,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V193W有个通病你换了一定好!见这型号的显示器你什么都不要管,问题在驱动板上,你把驱动板上的Q10换了,就OK了,这个型号的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先把Q10换了,然后在一个一个排除、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575254#lastp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V193W有个通病你换了一定好!见这型号的显示器你什么都不要管,问题在驱动板上 ...

哦,谢谢!但你这通病是指黑屏还是水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V193W有个通病你换了一定好!见这型号的显示器你什么都不要管,问题在驱动板上 ...

好像没有Q10啊、都是Q107.108之类的

网友B:
谢谢大家了,现在不黑屏了,但是显示人物一半花一半正常,进网页之类的显示没问题,但看电影或看照片就有点花了,屏我测试看了没问题,屏线都换好几根了(都是旧的),我现在手里没屏线测试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了,现在不黑屏了,但是显示人物一半花一半正常,进网页之类的显示没问题,但看电影或看照片就有点 ...

不可能没有Q10,有的是Q101,它的位置在VGA头旁边,你仔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没有Q10,有的是Q101,它的位置在VGA头旁边,你仔细看看

我找到了,谢谢!显示器已经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了,谢谢!显示器已经好了

怎么好的啊?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的啊?是什么问题?

刚开始黑屏就是你说拿两个管子坏了,换掉后就好了一段时间,后面黑屏是因为灯管坏了,花屏是主板主芯片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黑屏就是你说拿两个管子坏了,换掉后就好了一段时间,后面黑屏是因为灯管坏了,花屏是主板主芯片坏 ...

不会吧!坏那么多啊?
我今天遇到一台17寸飞利浦的,不开机,我现在连是什么问题都找不出来啊!有300V过后,启动电压只有7V,哎,怎么搞都是这样,头的晕了
,加QQ聊吧!我的QQ491198425维修真难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坏那么多啊?
我今天遇到一台17寸飞利浦的,不开机,我现在连是什么问题都找不出来啊!有300V过 ...

它就坏了那么多啊!灯管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坏的了,加了,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啊!

网友:
看的我迷迷糊糊的 不过总算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