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Q42 BIOS 南桥82801IBM 北桥AC82GL40 DDR3

楼主(2012-09-29):
求CQ42 集成BIOS,南桥82801IBM   北桥AC82GL40   内存 DDR3,板号DAOAX3MB6C2  REV:C   机器原故障是CPU供电上管短路换好后不触发,在论坛里下了2个BIOS刷上后都是可以触发但电流只跑到0.6A,明显的不跑码,CPU的CLK   PG  RST  这些都正常,请有这个板的朋友帮个忙传个能用的BIOS,谢谢,

最佳答案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没有朋友有这个BIOS吗?

网友:
这不是大陆的机器吧

网友:
朋友们帮帮忙啊,如果没有请你帮我顶下让更多人看到也好啊,总有哪个朋友在修这个板的,这样希望也大很多

网友:
要内存下面的序列号的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A:
hp官网上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官网上没有吗

官网上的都要转换吧,怎么转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能请教吗?

网友:
这种同板号的BIOS还是挺难找的,手上有块CQ42,AMD芯片组的,可能帮不上你。

网友:
迅维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朋友在修这个板吗?

网友:
已经解决了,但这个100分要给谁呢?难倒我了

网友:
7楼朋友的也不行,刷上去能触发不跑码

网友:
感谢!!!

网友(点评):
这个刷上去终于亮机了,但报ID错误,哎,难找了将就用了

网友:
HP的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