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220S笔记本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2-09-29):
神州A220S笔记本装不上系统 复制完系统重启滚动条跑完。 进入欢迎使用那里只有鼠标箭头 出不了欢迎使用界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电脑也没死机 按键盘大小写键可以切换  内存硬盘换过 故障不变。请大师指点。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装完系统上样卡在那里不动,我每次装完后就关机。没有立即开机,等个十来分钟再开机就正常了,我猜可能是温度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按CTRL ALT DELTEL有没有反应

网友:
把硬盘拿出来刻,不然就装个没驱动的,装好了再装驱动。

网友:
不知进PE是不是一样还是正常?

网友:
可能是系统盘的问题。

网友:
对啊,我也遇到过,按CTRL ALT DELTEL就能进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