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50 进水 求救

楼主(2012-09-29):
一台联想Y550进水 拆机 烘干后上电 电流从1.1A保持5秒掉到0.36A 3秒再到1.1A不变 初步测量不缺电压。
EC和南桥换过了 求思路
联想
进水

网友:
进水了 你看看主要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重点查进水相关电路,你这个电流看看是不是显卡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电没起来导致,仔细查查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