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AM2 NF4 主板cpu电源芯片有高频啸叫发出

楼主(2012-09-29):
此板开机跑码点亮,但是cpu电源芯片有高频啸叫发出,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很刺耳,听着不舒服。这是咋回事?哪位知道说一声

网友:
用示波器测各相电感处的波形,和各场管G的的波形,可能不工作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A:
我前几天有碰到过同样情况,后来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就好了。你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有碰到过同样情况,后来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就好了。你也可以试一试。

已经用烙铁拖焊,还是老样子啊

网友:
已经用烙铁拖焊,还是老样子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原来啸叫声不是从cpu电源芯片发出的,而是从内存供电处发出来的,要定位啸叫声的来源很不容易的。我是用手去挨着挤压各处的电源芯片,场效应管,才发现是内存供电的2个上下管发出的。因为压到到这里的场管的时候,啸叫声变大,才知道是内存部分出了问题,先是换了3个滤波电容,啸叫声减弱了一点,但是还是有。最后换掉2个上下管,世界清静了。猜想可能是这2个场管长期使用老化了,功率下降,性能变差引起的。

开始我就怀疑不是芯片而是场管,不过没有想到是内存那边的,猜到了故事的开始却猜不到故事的结局。。。。。

网友:
MOS管开关特性不好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还挺细心的噢,以前也遇过,不过是PWM芯片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原来啸叫声不是从cpu电源芯片发出的,而是从内存供电处发出来的,要定位啸叫声的来源很不容易的 ...

开始我就怀疑不是芯片而是场管,不过没有想到是内存那边的,猜到了故事的开始却猜不到故事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