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阻瓦数的问题,后面的蓝色虚线是代表上面意思?

楼主(2012-09-29):
最后为什么是虚线,瓦数是靠什么来识别的?

网友:
那应该不是虚线,你这是五环电阻,瓦数是看电阻的大小,就是说电阻个头儿越大,瓦数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灰色的好像是1W还是2W哦?

蓝色可能是被弄掉漆了,灰色是底色,说实话,大小用相机拍摄的真不好说

网友:
基础知识是应该掌握

网友:
假如有蓝色的就是6.22欧姆

好像不对吧?

网友:
你以为电阻是灯管啊 瓦?不是欧姆??

hjq
电阻有2个参数,瓦 就是功率, 欧姆 就是阻值。

网友:
根据: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的排列;则是:蓝金银   6.22欧姆

网友:
蓝金银   6.22欧姆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个0.22Ω的电阻。至于最后的蓝色,应该表示功率。怎么个表示法,俺也不会。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楼主的相机很给力哦

网友:
0.22欧的!蓝色的不知道!可能是误差+—0.25%吧

网友:
这个楼主的相机 可以确定的,

网友:
金色,银色不在数值中,蓝色可能是混上的,这应该是个四色环电阻。

网友(2012-11-01):
0.22欧姆 正负5% 蓝色是混上去的 这是个四环     五环电阻 前三位是读数 第三位不可能是银色的

网友:
以后拍照片的时候。边上放个格尺,有参照物才好确定大小和功率

网友:
电阻的色环只是用来表示阻值的,最后一环用来表示误差的大小

网友:
学习一下,顶楼上

网友:
谢谢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2-12-10):
5色环的。功率大小确实与体积有点关系!

网友:
这个肯定是标准四环电阻,前四环都是那么清晰可见,这个第五环肯定是混上去的,不予理睬就好,再说不成就用电阻表量一下。{:soso__2086323135737920459_2:}

网友(2015-02-11):
我一般用在线电阻计算器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