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接到一台主机进PE都正常,进完系统就重启

楼主(2012-09-29):
晚上接到一台主机进PE都正常,进完系统就重启,
怀疑是电源问题,换了个电源进系统还是重启。
进PE是正常的,明天先装下系统看看情况再说,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啊?

网友:
进完系统的意思是什么,是刚出欢迎画面还是已经到桌面,还是XP滚动条

网友:
楼主这问题,进pe正常,我想进安全模式也应该是正常的,把驱动卸载掉试试!

网友:
要是集显的话 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试试驱动,软件没问题的话再动硬件

网友:
有时候驱动也会影响的

网友:
木马或者其他病毒也会引起的哦。查、杀毒先。

网友:
没听懂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不要想得太复杂了 有可能就是个小问题 我前两天才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换根硬盘线试试吧

网友:
重装系统,只打网卡驱动,然后驱动手动一个个打上去。

网友:
内存64位过不去

网友:
驱动吧 换系统试试呗

网友:
我也觉得是驱动的问题,进去安全模式里面删了一些驱动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不管什么问题,系统装上式一下

网友:
我有次遇到过,跟10楼的方法一样解决了。

网友:
你敢不敢放放电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2012-11-11):
把BIOS设置调整为默认设置吧!

网友:
我感觉,有时候系统盘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问题,在PE下也无法打开,除非格式化系统盘,重新装系统

网友:
本本的话一般显卡驱动出这种毛病比较多,台式机也有可能温度过高

网友(2015-08-31):
擦下内存或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回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