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空载输出都正常 上机风扇转一下就不启动了

楼主(2012-09-29):
电源空载输出都正常  上机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 貌似是保护了  我把输出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2-9-30 20:34):

主板换了几块都是同样的症状 可以肯定的是电源的故障~~~~~~~~~~~

补充内容 (2012-9-30 21:36):

电源上面的电容全部都已经更换了  症状还是一样     空载短接绿黑线电压输出都正常    连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保护了是没错,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是CPU风扇吗?那肯定是保护了啊

网友A:
200V的电容坏了没有,你可以测试一下,还有,推动级的哪两个小三极管2SC945有一个坏了,也会出现你说的现象,用表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

网友:
电源应该是好的, 上机测试风扇转下就停是主板保护了。

网友:
CPU风扇转下就停,保护了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之后才好进行下一步的检查。

网友:
主板保护了

网友B:
估计重点在电解上,检查开关管的基极的小电解(4.7uF/50V)和辅助电源的12V滤波电解(47uF/50V)性能,最好换新的试试看吧。

网友:
换掉那一对开关管和一对50V 10UF的加速电容。

网友C:
上面的说得都很对的,一般这种情况就是电容引起的,看外观是看不出的,只有换了才行。。。

网友:
主板是好的  换别的电源都可以正常工作  而且我换了几块主板都是一样的症状

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V的电容坏了没有,你可以测试一下,还有,推动级的哪两个小三极管2SC945有一个坏了,也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

这个电源之前是被 380V 高压烧毁的     所以2颗大电容已经更换了新的

网友:
查后级的复合二极管和负电压部分电路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重点在电解上,检查开关管的基极的小电解(4.7uF/50V)和辅助电源的12V滤波电解(47uF/50V)性能,最好 ...

电容全部更换了  症状还是一样  我都纠结了

网友:
有一次 我换个 显卡风扇 转一下停了 然后把风扇反过来查上 风扇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说得都很对的,一般这种情况就是电容引起的,看外观是看不出的,只有换了才行。。。

现在把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个样啊

网友:
可以不接cpu供电试试不是吗

网友:
情况说的不太清楚。进一步测量。开关管和肖特管软击穿出会出现这种情况。。空载情况下测一下各路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换各路电容易。副电待机电容也要换,有些电容外观好,但上面平的,下面骨出来的很多。。。。再量一下各路的空载电阻,,,,

网友:
换了大电容,有没有换均压电阻?两个电容电压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