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怎么装WIN7系统?原来那个系统坏了 装XP会不停重启。

楼主(2012-09-29):
坐等 谢谢各位啦

网友:
装系统要看BIOS是否有ATA硬盘模式的更改,如果没有就拿U盘进PE装win7

网友:
改一下,BIOS 里面的硬盘模式。

网友:
直接找一张WIN7光盘进入安装就行了啊。要想装XP那就要改BIOS的硬盘模式ahci 改为ide就可以正常装XP了。不过告诫你一下,有的电脑属于双显卡,winxp有可能装不了其中一显卡的驱动,即使装好了,也不能自动切换显卡哦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 ATA 就行吧

网友:
什么配置,遇到什么问题,你会不会装系统啊

网友:
搞个启动u盘 ,

网友(2014-03-10):
就是进不了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