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梅捷am2主板 dos下usb管用 进系统usb不能用

楼主(2012-09-29):
求助  梅捷am2主板  dos下usb管用 进系统usb不能用  遇到这种情况的高手请说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乐

补充内容 (2012-10-2 11:26):
针对楼下说的系统问题的 这里做下补充  进pe也不能用usb    所以进系统照样也是不能用的

网友:
一晚上了 那么就没有一个回复的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呵呵,之前遇到过。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不信你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梅毒的垃圾,我还遇到过网卡能网络启动,进系统就不能用的事。。。

网友:
楼主不防先重装下系统试试吧,把结果告诉大家先

网友:
系统问题。。没得说

网友:
这绝对不是系统问题   进pe不能用

网友:
那你不能换系统吗!!!无语了。。。

网友:
进bios把usb调成1.1模式试试。

网友:
我真的很期待 论坛的高手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一直不出现

网友:
有没考虑过是CMOS设置错误,或BIOS的问题?

网友:
从装下驱动  再把usb设备装到其他电脑上试试